FX95G不触发 不充电

楼主(2024-03-06):
FX95G不触发 不充电。客户描述开始是充不进去电 后来可能电池没电了就不开机了。拆机测量电池电压0v应该已经保护了。插电测量3v5v待机 5v没有

3v有1.9v。

断开jp8102以后3v5v都正常
,以为捡钱了去掉bios芯片 连上上jp8102 果然3v5v也是正常的。
美滋滋去找芯片刷bios,装回来……结果是涛声依旧。看来还是有毛病啊。只能继续慢慢查了。有没有大神遇到过,指点一下我走个捷径。

补充内容 (2024-3-27 09:17):
淘宝定了电池,准备接电池看一下是啥情况。

网友:
公共点有电压吗

网友:
有的。没有的话3v5v不会出的。断开后级还测了3v待载能力,也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哎,啥也不动的情况下 确实不过隔离保护 公共点电压4.v的电压是其他地方的虚电。怪了啊断开sus隔离就正常街上就不出公共点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