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rvell 88NV1120主控开卡(锐仁固态)

楼主(2024-03-06):
Marvell 88NV1120主控固态硬盘开卡比较复杂,没有慧荣开卡简单,2258开卡就是傻瓜操作就行,迈威开卡教程少,要有足够经验和技术,我把开卡几步关键写在这里,给大家 参考,只是个人见解,大家 多多指教......
1,下载固件,只实验开卡了锐仁固态,短接固态,电脑出现16M,打开软件,点设置,密码两个空格,按图第一步擦除全部,其它不用管,直接开始,这个开卡时间长,两三分左右,
2,pass之后,从新插拔,不用短接,电脑出现16M,去掉那个全部擦除,直接开始,等pass,这个也是慢,没有慧荣开卡快,Psaa之后,就可以了,这个开卡是两步,不是一步。之后重新插拔,分区就可以了

88NV1120 MPTOOL-hynix.zip

网友(点评):
只能HY颗粒吗

网友:
有88NV1160的吗?

网友:
楼主用的啥型号的转接板?我这个是jms576,短接后软件发现不了怎么办?

网友:
感谢分享,试用下

网友(2024-04-19):
2879649@qq.com可以发个这个工具吗

网友:
为什么没有PF602得

网友:
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

网友:
试了下,我的认不到盘

网友:
楼主,我没有下载积分,能不能发一下你附件的工具软件到 11651189@qq.com  ?

网友:
下载了,试了镁光颗粒的,没有成功。

网友:
大S颗粒可以用么?

网友(2024-05-23):
顺便说两句:1、如果板子背面有个8脚芯片的,直接开肯定开不了,要动烙铁去掉8脚芯片,象楼主这种背面没有8脚芯片的板子可以试试,大概率能开。动手能力弱的就放弃吧。
2、第一步全部擦除,PASS后不用重新拔插,刷新即可,去掉全部擦除勾选项,然后再开。
3、选对开卡软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