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我查一下 丝印 01j13这个6脚的管理芯片是什么芯片

楼主(2024-03-06):
谁能帮我查一下 丝印 01j13这个6脚的管理芯片是什么芯片?或者有什么可以代用的.是海康威视的32寸监控电源板上的 电源管理芯片. 只要丝印.淘宝都没有查到时什么芯片.谢谢!

网友:

图片是这样的 谢谢

网友:
FDG6301N 双N道mos管

网友:
正确! 有时要从具体电路上分析。

网友:
我这个是电源芯片 好像不一样吧

网友:
这个问一下某宝上的芯片商家看看

网友:
淘宝问了好几家都说要图纸上的型号.就是没有 .有我就找到了

网友:
或者谁能帮我看一下能有什么芯片代替的?

网友:
三楼正解,去某宝上看看,这个应该好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