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50主板开机卡4d

楼主(2024-03-06):
华硕b450m主板,全板供电正常,不插内存开机滴滴报警,插上内存开机卡4d,

内存总线有波形,南桥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

毫无头绪了,请各位老师傅指点一二
一个b550迫击炮主板,上1200正常点亮,功能全部正常,上5500不亮机,卡E4,BIOS已经刷过,芯片也换过故障一样,

都是些奇葩的掉头发故障啊,请各位给个思路

网友A:
这两块主板我怀疑都是cpu底座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两块主板我怀疑都是cpu底座有问题。

但是b550用1200完全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两块主板我怀疑都是cpu底座有问题。

而且我拆开盖子看过针脚完好

网友B:
b550修好了,原来是IO的2脚和旁边的连錫了,而2脚又到了CPU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b550修好了,原来是IO的2脚和旁边的连錫了,而2脚又到了CPU上

v星板号是多少?我自己找点位图研究学习下。

网友:
观察没仔细。

网友C:
卡是个好东西,就是有点贵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卡是个好东西,就是有点贵,

这个卡的确好,我的上次插反冒烟了,神奇的是还可以用

但是不贵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星板号是多少?我自己找点位图研究学习下。

好像是7b94?

网友B:
我换了个IO,换的时候我都用放大镜看了两遍都没看出来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换了个IO,换的时候我都用放大镜看了两遍都没看出来,

估计连锡的时候是连io第1脚了吧,第1脚有三伏左右电压。

网友:
我有同款技嘉卡4d,而且还是时而跑码时而不跑码,头发要掉完了

网友D:
一脚电压多少
卡是个好东西,就是有点贵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脚电压多少
卡是个好东西,就是有点贵,

3.3v  好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