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8i主板不出核心供电,发现是芯片焊盘掉点,新手求指导

楼主(2024-03-06):
主板核心供电不出,初步检查是供电芯片焊盘掉点导致,7和12脚,求大佬教教这种掉点怎么处理?后面的电容离的很近…

网友:
这2个点是不是可以直接连在后面那电容上?

网友:
收来的主板,上家找过人维修,那人维修后也是换了个主控ic但是到我手就发现了掉点…

网友:
补点,然后绿油固化一下

网友A:
7脚不需要处理吧?12飞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脚不需要处理吧?12飞线?

12飞12v吗?

网友:
空点不用管

网友B:
12脚也是空点吗?大神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2脚也是空点吗?大神

12角看电路板走线,找一段电线飞线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空焊盘,要不是空焊盘不应该这么整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2角看电路板走线,找一段电线飞线。

谢谢大佬我去视频

网友:
用刀刮一下,,再上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