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迅维快修]
惠普TPN-W133 板号17885-2不加电

楼主(2024-03-06):
惠普TPN-W133 板号17885-2不加电 传上阻值图大街帮我分析下  我感觉CPU短路了

网友A(2024-08-16):
我这个是一按开关,电源指示灯就灭

网友(2024-10-09):
引用 网友A:
我这个是一按开关,电源指示灯就灭

灭了又亮吗?

网友:
我今天有一个进水了,电压都有,按开关灯灭又亮,电流表
0.0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