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15/e14 gen2卡顿问题

楼主(2024-03-06):
之前发帖是一台e14  gen2进系统随机性卡顿。换主板换硬盘都没好。今天又一台e15,一样的问题.进系统后随机卡顿,特别慢,极慢。

网友:
已经解决啦

网友:
什么原因?

网友:
把这个禁用即可

网友A:
温控电路有问题导致CPU锁频,卡慢吧

网友:
单纯就是这个软件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温控电路有问题导致CPU锁频,卡慢吧

不是,只是软件这个问题引起

网友:
适配器功率没识别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