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学习主板维修的笔记]主板的启动过程,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主板维修的笔记

楼主(2024-03-06):
打算入修理行业,最近在学习修理主板,总结了一下主板开机的过程,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笔记。难免有错漏之处,欢迎各位前辈指正。

按开关键以前:

        1. 主板完全断开外接电源,主板由CMOS电池供电,这时只有CMOS电路工作,PCH(南桥)收发VCCRTC,RTCRST,RTCX1,RTCX2信号。 (G3状态)一般检查CMOS电池和晶振是否起震
        2. 主板插入ATX电源插头,主板加载5VSB,然后由5VSB经过三端稳压生成3VSB (3.3V),给南桥,PCIE,网卡,开机脚等供电,一般可以在PCIE的B10口测量3VSB。 PCH发出DSW_PWROK (DeepSleepWork_PowerOK 深度睡眠工作电源OK信号)(DeepSleep状态,介于G3和S5,S5一般台式机主板跟S4合并了,界限不清晰)
        3. IO或者开机芯片会发送RSMRST (Remote System Management Reset)信号通知南桥,告知南桥IO所有状态OK(主要指5VSB和3VSB),待命等待用户按下开机按钮。高电平为正常。还要测RSMRST阻值不短路,一般多发故障是IO或者网卡引起的不正常。
按下主机上的电源开关,产生 PWRBTN_IN信号触发IO (电压: 高低高),IO发送给南桥PWRBTN_OUT触发南桥,有的华硕主板还会检测SKTOCC信号(CPU是否装好),南桥再发送给IO SLP_S4和SLP_S3信号, IO再把ATX电源PS_ON#(绿线)在芯片内部接地,让他从5V变为0V,ATX电源开始输出5V,3.3V,12V等各路供电,主板被触发。 (触发电路)

按开关键以后:(Intel H100系-300系,6到9代CPU,的第上电时序为例,不同品牌会略有不同)
S4 -> S3 -> 时钟 -> CPU预供电 -> 复位 -> CPU核心供电

        1. 南桥发出SLP_S4信号给IO,通知IO退出S4状态,并开启内存供电,可以检测VPP_2.5,VDDQ/VCCDDR 信号。一般可以测围绕内存槽的电感或者内存插槽,内存插槽有1.2V和2.5V两个供电 (220Pin和288Pin,就是内存插槽中间右下2脚)
        2. 南桥发出SLP_S3信号,开启芯片组供电, 可以检测 VCCST, VCCIO, VCCSA 信号 (有时需要插入ATX的核心供电插头)
        3. 如果以上供电信号都正常,南桥会发出PCH_PWROK信号,开启时钟电路。时钟电路源头在南桥附近24M的晶振,有的时钟电路会读取BIOS,可以在PCIE A13和A14测量时钟电路的输出,看看有没有0.3V-0.45V左右的电压 (PCIE口中间横杠右上第二和第三)。如果时钟没有开启,但是条件都满足,考虑刷BIOS,如果还不行,可能就是桥。有的板子没有时钟会导致触发掉电现象。
        4. 开启CPU核心供电的预供电(VRM + VBOOT),VR_EN信号 有的板子没有插CPU也会有这个,不是每个板子都有这个,有的板子有但是需要插跳帽开启
        5. SYS_PWROK信号,PROCPWROD信号开启复位电路,一定要装上CPU才行,可在PCIE A11测量 3.3V复位信号 (PCIE横杠左上1)
开启CPU核心供电 (VRM + SVID)需要前面的时钟OK,复位OK,DMI总线OK,VCCCORE 一般1.2V, 在CPU附近可测

VRM 电压调节模块。 供电根据CPU负载动态调节,包括了CPU核心供电VCORE和CPU集显供电VCGT

CPU核心供电采取并联PWM,为了分流,如果有一相PWM损坏,会引起CPU掉电或者进系统掉电

上电前,测试VCCORE对地值是否正常。记得取下CPU,阻值一般在50以上,测试4PIN的ATX供电插槽是否对地短路,一般400左右,测试4PIN 12V到电感(VCCCORE)是不是短路,防止烧CPU, 注意表笔的方向性,一侧是400以上,另一侧无穷大

以上是我根据最近学习总结的,跟各位分享一下。有错漏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。

网友:
很好,值得学习一下

网友:
需要更换的芯片从哪儿买啊

网友:
谢谢,楼主分享上传学习笔记。

网友:
值得学习一下

网友:
你这个笔记很好 思路过程都对 佩服佩服佩服

网友:
非常棒的分享!多数故障应该不需要分析,仔细观察外观可能找到故障点。

网友A:
美丽国买芯片方便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美丽国买芯片方便吗

非常不方便。都是从从其他料板拆,或者需求攒一起然后从淘宝买寄过来

网友B:
建议别学了 已经夕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建议别学了 已经夕阳了

我在美国搞,不和你竞争

网友:
原理都知道,就是修不出来。

网友C:
美国也有机主送修笔记本吗?收费如何?100刀起步?

网友:
神奇的知识又增加了

网友:
楼主学习还是很认真的,、

    感谢分享。。。。
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太棒了,感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美国也有机主送修笔记本吗?收费如何?100刀起步?

100刀  你真敢想  普通人干一星期才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00刀  你真敢想  普通人干一星期才多少

完全无技能去超市做看大门的,IL那边一个月税后1200刀吧。但是注意这可是8小时,到点就下班的。不存在加班。 去干体力活啥的,一天120刀现金工还是有的。无技能看护病人,差不多一天也有100多刀吧。
远离LA远离华人就OK。

网友E:
很好奇,听说美国只有唐人街那里才有维修电脑的,其它地方都是坏了直接换新,不知真实状况是怎么样?收费应该很高吧。楼主在美国是如何做维修的。

网友:
哥们,去美国找修电脑的工作好找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很好奇,听说美国只有唐人街那里才有维修电脑的,其它地方都是坏了直接换新,不知真实状况是怎么样?收费应 ...

买个可用的二手的基本上就是150块,所以维修费用不能超过50,因为邮寄费来回就30,这样客户算上来回的邮寄费用就是80,正规修理部还要加税,基本上客户需要付出90块。但是这边维修人员水平都不咋地,这样一来,对于很多人来说折腾半天,钱没少花,还不如直接再买一个。对于维修人员来说,这边器件很贵,坏个芯片可能买一个1美元,但是邮费5块钱。而且好多没有货。对于中国维修的人来说还好,起码能在淘宝买寄过来,对于老外可费老了劲了。我正职是程序员,学习修理主板就是因为年纪大了,做不动程序员了,再过两年打算退休回国,以后回国搞搞修理有点事情做

网友:
感谢分享,真是学到了真东西

网友(2024-04-11):
总结的太好了,教科书一样

网友(2024-08-08):
想来在美国搞维修也不是太容易,税,邮费,缺配件,就挡住很多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