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彩 DLP-360 ATX电源有待机电压无输出

楼主(2024-03-07):
我一菜鸟想拿坏的DLP-360电源练手,遇到如下情况,不知道下步该怎么解决。
此电源烧保险管,没经验直接把保险管换了上电,又烧,检查后发现图中(网上参考图,非DLP-360电路图)D1-D4(KBL405,更换为KBL406)整流桥堆断路,C1、C2(220V、470uF,两个都更换为同型号)损坏一个,Q3(13009T,更换为MJE13009)损坏,更换元件后,有待机电压5V,短接绿、黑线无电压。
通过查电源管理芯片SDC-7500,VCC正常,4脚电压为3.56V,搜索网上资料应该是电路保护。回头去量C1、C2上面的电压,一个为133V,一个为166V,以为是R2、R3损坏,拆下C1、C2后量R2为135K,R3为147K左右,把这两个电阻从板上拆下来一量,两个都是147K,这下彻底不知道怎么解决了。有没大侠指点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A:
Q3(13009T,更换为MJE13009),此处有问题,Q3不会是13009,耐压太小,13009应该是板桥开关管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Q3(13009T,更换为MJE13009),此处有问题,Q3不会是13009,耐压太小,13009应该是板桥开关管。。。。。

感谢!
坏元件13009T(晶导电子)参数Vcbo 700V, Vceo 400V,Vebo 9V,Ic=11A。对了一下换上去的是仙童半导体的J13009,查了参数Vcb0=700V,Vceo=400V,Vebo=9V,Ic=12A两者基本一致。应该不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3(13009T,更换为MJE13009),此处有问题,Q3不会是13009,耐压太小,13009应该是板桥开关管。。。。。

补充一下:短接绿、黑后芯片7500的4引脚电压变为0.03V。

网友:
芯片各脚电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感谢!
坏元件13009T(晶导电子)参数Vcbo 700V, Vceo 400V,Vebo 9V,Ic=11A。对了一下换上去的是仙童 ...

你理解的方向不对,我是说你换的不是图纸Q3的管子。。。。是主回路上的一个管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理解的方向不对,我是说你换的不是图纸Q3的管子。。。。是主回路上的一个管子

谢谢回复。
主回路上三个管子:左到右分别是BU3150AF(晶导电子,Vcbo=1100V,Vceo=800V,Vebo=9V,Ic=3A,测了一下这个没坏,没换)、13009T、13009T。

网友C:
固定电容的有胶吧,均压电阻的胶漏电吧,清理一下电压就平衡了!

网友:
怎么啥都没有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回复。
主回路上三个管子:左到右分别是BU3150AF(晶导电子,Vcbo=1100V,Vceo=800V,Vebo=9V,Ic=3 ...

你需要排查两个13009的B极所接的原件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需要排查两个13009的B极所接的原件。。。。

谢谢。
目前查出有个标注R4的电阻开路,跟R5一样,看色环应该只有1欧左右,等买回电阻装上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固定电容的有胶吧,均压电阻的胶漏电吧,清理一下电压就平衡了!

谢谢回复,目前暂时应该不是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