鸿合小主板接口不输出

楼主(2024-03-07):
            这种状况很少遇见,请教一下论坛的兄弟高手们。  有一只鸿合的小电脑主机,H310主板。  开机正常其他都正常, 主板板载的HDMI接口也有正常输出。。。  就是这个这一排黑色的接口插一体机(黑色插口插连大电视)的接口,插上大屏。。。 死活不输出显示(小主机有正常启动)(插上一体机大屏死活不显示)。。。  有兄弟朋友遇过吗。。求指点点思路~~~  ~~~十分感谢  ,附上原机没动过的图片。。。。

.

网友A:
估计通病,之前遇到过几台都没修出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估计通病,之前遇到过几台都没修出来

是啊,没什么好参考。。。不知道从那里入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没什么好参考。。。不知道从那里入手

应该是通病,我也遇到几台,但是我是在小主机这里插一条hdmi线和一条打印线就能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通病,我也遇到几台,但是我是在小主机这里插一条hdmi线和一条打印线就能解决

你是另外插到大屏输入接口吧。。?
有些可以这样。。有些插了也没用。。。
能直接解决最好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顶一个啊。。。有遇到过的朋友指点下吗

网友:
你主板能不能识别到大屏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。 第一次看到

网友:
没遇到过

网友:
不会是主板放电了,BIOS要调吧!

网友:
遇到过一片,没过保修,被售后拿去处理了

网友:
我专修这个

网友D:
专修这个没尾插输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专修这个没尾插输出

你会吗??你知道吗?????

网友E:
插HDMI接口有正常输出,说明OPS基本正常,现在只是接口或大屏有问题,先将OPS换到其他正常的班班通上试试,看看是OPS接口的问题还是大屏的问题,如果是OPS接口的问题就查查接口周边的电路和接口,如果有接口外接板就好了,插上测试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

网友:
怎么指导。。我看图片差不多。。。。也是没有转换芯片。。。。付费可以,,只要能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插HDMI接口有正常输出,说明OPS基本正常,现在只是接口或大屏有问题,先将OPS换到其他正常的班班通上试试,看看是OPS接口的问题还是大屏的问题,如果是OPS接口的问题就查查接口周边的电路和接口,如果有接口外接板就好了,插上测试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

大屏没问题。。。。简单的试过。。。。
有外接板。就是不知道大概测哪里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专修这个没尾插输出

怎么联系你?

网友:
另外的电脑外接尾板。有这样标注。。但是引脚对不上啊

网友:
13307708818远程指导秒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联系你?
微信37035823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