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707 usbc 发热

楼主(2024-03-07):
1 a1707 能正常升压
2 其中一个type c 接口  ub400  的fb201 qb400 在升压成功后,fb201保险非常热,qb400也热,换了qb400,同样。fb201 qb400 前后级明显短路。
3 ub300 这路正常,ub400 各电压阻值正常,不发热。

问题:  求个思路
拟采取措施: 1 再换一个qb400
             2 换一个ub400

网友:
fb201 qb400 前后级无明显短路。

网友A:
这个是什么点位软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什么点位软件?

f....lexbv.....

网友:
能升压,是否可认为四个typec芯片都是好的?

网友:
1 再换一个qb400
             2 换一个ub400
都换了,不行,求思路

网友:
看LDO电压,正常就换先换发热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