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昨天晚上电脑还正常运行,今天早上起来显示器无信号风扇也不转了。

楼主(2024-03-07):
1.点开机键后笔记本自带键盘,电源指示灯和外接鼠标会亮,但是风扇没声,显示器显示无信号,小键盘指示灯点了几下没反应。

2.尝试过强制关机后开机,显示器还是没反应。

3.昨天用完可能没关机,一直处于待机。

4.显示器接别的电脑有信号,应该没有问题。

显示器是外接的,目前由于工具不全所以没拆机。

各位大哥觉着是怎么个问题?

网友:
各位大哥应该觉得这个是没有回答的问题

网友:
生病了  应该进医院,自己毕竟不会自医

网友:
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干

网友:
为了问个问题, 还专门注册一个账号真是难为你了?建议小白还是找个维修电脑的地方 看一下

网友:
建议报迅维学习班进行系统的学习,急于求成是不行的。要么花钱找专业的人解决

https://www.xinxunwei.com/

网友:
建议找专业人士解决

网友A:
刚刚拆了机,经过调试得出是驻电导致的,拔掉电池,取下bios电池,然后放电即可解决。此情况还有其他许多导致的原因,若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酌情使用此方法。(问题已解决,感谢各位大伙的发言)

网友:
机械革命钛坦,屏幕坏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刚拆了机,经过调试得出是驻电导致的,拔掉电池,取下bios电池,然后放电即可解决。此情况还有其他许多导致的原因,若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酌情使用此方法。(问题已解决,感谢各位大伙的发言)

哇,这个人好聪明,大家快认识认识,电脑坏了可以问这个人

网友:
长时间不用直接关机,少用睡眠或休眠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