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DA0ZGEMBCE0 二修,超经典维修案例

楼主(2024-03-07):
DA0ZGEMBCE0 不触发
待机0.014 按开关无反应

该机器由同事转手,已经有比较严重的维修
原机故障显卡供电烧,EC短路?

已更换 EC 南桥
版层已被挖开  旁边有断线,但是一个属于显卡供电部分,暂时搁置
EC pwrbtn(DNBSWON#)0v
PWRBTN无电压,是EC没有正常工作引起
测EC 待机
Ec复位3.3 正常
考虑原故障为短路烧,测量充电芯片ACOK脚   0V
ACDET 0V
ACDET与PQ54相连,适配器的ADP_ID控制,该机器需要使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!!
拆掉 PQ54   ACDET2.8V  ACOK  3v、
但是仍然不开机
测PWRBTN 无电压
插上原装电源,测ADP_ID 0V ,但是该信号没有去其他任何地方,它只需要拉低ADP_ID,关闭PQ54
证明拆掉PQ54后,就不再需要使用原装电源开机
回到EC待机
该机器EC为IT8987,一般认为从主BIOS读取配置程序
测主BIOS第8脚0V
其来自+3V_DEEP_SUS
继续追查发现来自+3V_S5 实物是直连的铜皮
查到来自PU26 属于二级供电
在待机仍不正常时,还没到二级供电输出的时候,暂时搁置
怀疑EC没有配置好程序
怀疑需要原机EC才可以使用
采购EC ,所谓刷好程序的
更换故障依旧
插上电池,依然是不充电
测量保护隔离第一个隔离管已经击穿,先更换掉,不然是不能充电的
更换后仍不充电,确定EC没有正常工作
暂时锁定故障在EC待机
测AVCC 3.3V
测106脚VSTBY_FSPI供电,0V,这个供电是一定要有的,不然EC的程序是无法正确配置的
其来自+3V_S5或者3V_LDO_EC,

看实物中,是采用了3V_S5
排查来源,又找到了PU26
对哦,之前查BIOS供电的时候就是这个
直接飞线强开,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
待机0.04,按开关上电到0.2保护
开机了!!
虽然开机后保护,但是起码能触发了,这说明待机就差这一个供电
再次触发保护后,公共点短路,应该还是显卡供电部分需要处理
断开显卡供电的VIN,公共点不短路,显卡公共点短路
再次通电,上电到0.9,可以开机了
摘掉飞线,再次通电,又恢复到不触发状态
那么下一步,这个+3V_S5,应该在什么时候出来?他为什么没有出来?
测量芯片的开启引脚,发现EN为3.3V!
更换掉他
待机0.047后瞬间掉到0.002
这才是正确的待机!
按开关正常上电
也就是说,这个机器通电瞬间,3V_S5是输出的,等EC配置好程序后,再关闭所有待机,等待后续开关信号到来,才会再次输出
维修暂时结束,还给同事让他继续去处理显卡供电,或者改集显,剩下的我就不再参与了

总结,故障其实很简单,第一次查BIOS供电的时候如果继续去量一下芯片条件,机器就直接秒了,不过还是在时序上饶了一个圈子,在EC都配置好之后,二级供电是不能提前开启的,否则会待机电流高
另外这个机器的原装电源识别很简单,就是拉低ACDET,我用的DELL的头,不能完全拉低ADP_ID,导致ACDET拉低,只需要短接ADP_ID到地,就可以了

网友:
烧个洞的板子还修,真实厉害了我的哥!!!

网友(2024-04-10):
不错,功底扎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