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这台Mac Pro M1估计没救啦

楼主(2024-03-07):
进水二修能显示苹果logo ,进度条走十分之一就重启,反复如此

单板测试,主板跑电流比正常主板大500ma多,开机上电电流瞬间跳到约800ma同时Wi-Fi模块发烫

Wi-Fi没得换,不知道那位大佬能解绑 Mac M系列Wi-Fi模块?有大佬可以研究研究

怎么来怎么回吧,兄弟一路好走

网友A:
可以用测温看看那个部位热,然后打磨看看是什么零件坏了  WIFI里面也是封装很多芯片包括电容  7P 手机有的就是打磨完里面电容问题 。仅供参考

网友:
太新的机,和手机一样了。。都绑在一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测温看看那个部位热,然后打磨看看是什么零件坏了  WIFI里面也是封装很多芯片包括电容  7P 手机有的就是打磨完里面电容问题 。仅供参考

感谢兄弟提醒,我之前也是修手机,看客户要不要数据,客户不要数据要放弃维修啦,再次感谢兄弟们

网友:
这个保住数据

网友:
走过路过学习了,感谢分享

网友:
可以慢慢磨WIFI芯片看里面有没有发热电容或者小原件,跟早期的苹果手机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