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Zenbook 14笔记本神奇的电池故障一例

楼主(2024-03-07):
接修华硕Zenbook 14笔记本 CPU是锐龙4700U 故障现象死机,卡logo,重启,基本上一看就是低温锡导致的脱焊原因,于是立马上焊台取cpu,植锡,再上焊台搞定,单板上电测试电流正常,于是装机测试系统正常进入,不再卡logo,但是用一段时间突然就掉电,怀疑系统问题然后重装操作系统,系统装上后居然没有加上显卡驱动,强行加显卡驱动又会突然断电,怀疑植锡不成功于是又把cpu取下再次植锡一遍,装机测试结果一样,顿时感到懵逼难道cpu坏了,告知用户后用户要求直接换版,于是定了一张主板,到货后立马装机测试,显卡驱动装上了,但是测试FPu依然掉电,感觉不可思议难道新主板也是坏的,于是上论坛发求助,结果也无人回答,静下心来只好一一排查,首先排除主板,检查小板,故障现象依旧,反**机拆机一次不装电池突然发现故障消失,这才回过神居然是电池故障导致,简直不可思议,不过这个笔记本的电池原本只是不能充电,而我每次都是装上电池合上后盖测试的,并且笔记本是能够检测到这个电池的,所以一直就没有考虑到电池这个问题,看来之前BGA植锡的主板也是维修正常的,被这个神奇的电池故障误判了。

网友:
维修还是要细心,单板排除问题,少走弯路

网友:
这种都是令人走弯路

网友:
电池导致的掉电啊 不过修好就行了

网友:
这么奇葩的故障还没遇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