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萌新求助,苹果充电线只有一面可以充电

楼主(2024-03-07):
用万用表测了两面的GND和PWR,都测出正常的5v供电。可是就是插到手机上有一面不能用,怀疑是手机尾插的问题,换了一根好线测试,两面都正常。已经尝试用橡皮擦拭触点也试过用高浓度酒精擦拭,结果都是一样。请高手指点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。

EDIT: 又测了一下电流,发现端倪,一面插上手机有0.96A的电流,另一面却只有30mA的样子。这难道说是接头两面触点内部的连接线出了问题?导致一面出现较高电阻?

EDIT2: 又用通断档测两面的PWR触点,可以听到蜂鸣,说明是通的,没有高电阻,这是怎么搞的嘛.....

网友:
内部断线,,,有typec 外接测试板,可以量vbus cc1 cc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