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掉电秒杀

楼主(2024-03-07):
型号GA-H61M-S1 R3.0
测电压发现无CPU供电,芯片95836,这种芯片拆掉第18脚接地电阻可以试出CPU供电,果断拆掉DQ19。上电CPU供电正常了 ,但是无法点亮,在论坛里曾看到一篇相似故障的主板,修好供电后缺少VCCSA信号引起的不亮机。果断测试ASM324的8、9、10引脚皆无电压,直着查找10脚的工作条件链接的原件。此电压由R26和R28分压2.5V得来的电压(修好后测得分压电压为0.9V),测量R26的2.5V正常,分压为0V,测量电阻并无断路,于是查找分压后有没有相关联的元件发现有个小MOS管烧了导致电压被拉低了,更换后正常。

网友:
这个直接扔了

网友:
补充:后来新换的管子再次烧断引起掉电,不知道是这块板爱烧管子还是有其它故障导致,决定把两个管子都摘除了,强制它截止

网友:
进来积累经验,感谢

网友A(2024-05-19):
技嘉GA-H61MA-D2V 同一个CPU电源芯片95836,控制两路电源,一路VCORE有电,一路CPU_VAXG 无电,整体现象是能上电不掉电,报警1长2短,集显故障,望指导一下

网友:
非常好,谢谢分享,路过学习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技嘉GA-H61MA-D2V 同一个CPU电源芯片95836,控制两路电源,一路VCORE有电,一路CPU_VAXG 无电,整体现象是能 ...

测集显供电、插显卡、换U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测集显供电、插显卡、换U

集显CPU_VAXG没有供电,95836芯片18脚去掉接地电阻后CPU_VAXG有电,但还是无显示。插独显也是一长两短报警,没有视频输出。CPU内存拿到其他主板都是正常的,内存各测试点都是正常的,BIOS也刷过了。修到吐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集显CPU_VAXG没有供电,95836芯片18脚去掉接地电阻后CPU_VAXG有电,但还是无显示。插独显也是一长两短报 ...

测波形,芯片给的波形不好也会导致输出电压有问题,只用万用表量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