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15 5515 板号LA-k453p 开机黑屏不能外切 故障灯报2黄7白有人遇见过吗?

楼主(2024-03-07):
戴尔G15 5515 板号LA-k453p  开机黑屏不能外切 故障灯报2黄7白有人遇见过吗?
谁修过提供下思路,看看哪里电压不对?

插电,未按开机键,公共点19.5V正常,3v 5v正常

按开机键,各电感电压如下:

这个显示信号转换芯片换过还是一样,开机黑屏,大写灯一般情况下不亮,偶尔亮时也不能外切!机器一直不能外切!
故障报警灯一直是2黄7白! 工厂bios和论坛bios刷了5-6个无变化
把该机器上半部分放在别的G15机器上,正常亮机,所以肯定是主板问题
之后插过屏供电 edp 都查过正常
信号转换芯片PS8461E  也换过--38-39-40脚+DCBAT_LCD 19.5V;34-35-36 脚VLCDVDD 3.3v正常屏幕发出EDP信号3V,好像CPU没有读屏信号,信号转换芯片PS8461EGE更换一个也还是一样,UV1--PS8461E那几个供电都有,应该是CPU问题
后摘了UG2  断了独显  还是一样--开机黑屏,大写灯一般情况下不亮,偶尔亮时也不能外切!机器一直不能外切!
故障报警灯一直是2黄7白!
CPU供电芯片MP2945 主控和5个2合1芯片86901C全换了, 还是一样--开机黑屏,大写灯一般情况下不亮,偶尔亮时也不能外切!机器一直不能外切!故障报警灯一直是2黄7白!个人觉得CPU坏了,发出错误VID,导致核心供电电压偏高,CPU核心供电1.3几v
CPU是   r7-5800H这个核心供电应该多少?屏幕接口JEDP1:38-39-40脚+DCBAT_LCD 19.5V;34-35-36 脚VLCDVDD 3.3v正常屏幕发出EDP信号3V,好像CPU没有读屏信号,信号转换芯片PS8461EGE更换一个也还是一样,UV1--PS8461E那几个供电都有,应该是CPU问题
高手帮的参谋下

补充内容 (2024-6-26 09:13):
早解决了谢谢大家

网友A:
对了  买的工厂BIOS和论坛的一共6-7个都一样  bios都刷过没用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MP2945 主控和5个2合1芯片86901C全换了, 还是一样--开机黑屏,大写灯一般情况下不亮,偶尔亮时也不能外切!机器一直不能外切!故障报警灯一直是2黄7白!个人觉得CPU坏了,发出错误VID,导致核心供电电压偏高,CPU核心供电1.3几v

网友:
上次清灰碰到了,,屏线没插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了  BIOS及改纯净me  bios都刷过没用

AMD的也开始有ME了吗?

网友C:
报警灯提示液晶屏问题,先查屏幕和排线,还有edp接口

网友D:
换个屏,试试。遇到过Dell的别的机型这个报错,大小写键没反应,最后换屏好了。现在的机器,好多不按常理出牌了

网友:
两黄七白是LCD问题

网友E:
没有检测到屏,插上屏就好了。

网友:
戴尔灯故障表,其实也没卵用

网友:
屏也参与时序了吗?越来越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了  BIOS及改纯净me  bios都刷过没用

AMD的哪来的ME

网友F:
amd的不是没有me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个屏,试试。遇到过Dell的别的机型这个报错,大小写键没反应,最后换屏好了。现在的机器,好多不按常理出 ...

屏和屏线没问题,上半部分都换了,确定主板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amd的不是没有me?

没ME,就是工厂bios和论坛下载8-9个都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MD的也开始有ME了吗?

打错了写别的帖子 AMDBIOS无ME 买的工厂BIOS和论坛的一共6-7个都一样  bios都刷过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报警灯提示液晶屏问题,先查屏幕和排线,还有edp接口

该机器上半部分都上别的机器测试过,都好用,屏幕、屏线排除了早,主板屏供电接口也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有检测到屏,插上屏就好了。

该机器上半部分都上别的机器测试过,都好用,屏幕、屏线排除了早,主板屏供电接口也正常

网友G:
故障灯报2-7,说明已经开机,插鼠标会亮灯,2-7先检查3.3VLCDVDD,没问题再检查CPU_EDP_HPD这个CD插入侦测信号,都没问题再量一下那几组CPU过来的差分信号,这个问题不难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故障灯报2-7,说明已经开机,插鼠标会亮灯,2-7先检查3.3VLCDVDD,没问题再检查CPU_EDP_HPD这个CD插入侦测信 ...

38-39-40脚+DCBAT_LCD 19.5V;34-35-36 脚VLCDVDD 3.3v正常屏幕发出EDP信号3V,好像CPU没有读屏信号,信号转换芯片PS8461EGE更换一个也还是一样,UV1--PS8461E那几个供电都有,应该时CPU问题

网友H:
独显问题,关闭独显直连 就可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独显问题,关闭独显直连 就可以

独显都断了,还是黑屏故障灯报2黄7白,应该CPU和屏通讯不成功,CPU问题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独显都断了,还是黑屏故障灯报2黄7白,应该CPU和屏通讯不成功,CPU问题

bios 有个设置显卡 直连的 我现在有一台 独立显卡 43 的  我改了显卡直连之后 会不亮机 闪灯 我就开机按 F2 进bios  然后 再按F9  保存恢复 就又可以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bios 有个设置显卡 直连的 我现在有一台 独立显卡 43 的  我改了显卡直连之后 会不亮机 闪灯 我就开机按  ...

这个机器要亮屏CPU和显卡都可以通过转换芯片PS8461E转屏显,你那个是独显坏,我这个是断开独显都不显示,我硬断的独显UG2让我拆了,和进bios那无关系

网友:
用typec外接显示试试,说不定有惊喜

网友:
19v的屏幕供电电压正常么

网友:
dell的闪灯

网友(2024-04-22):
这电脑是不是跟你看恐怖片一样,一到关键剧情就卡屏了?不过别担心,找对了维修师傅,它比好莱坞的大结局更会反转哦!

网友:
这电脑的问题比我解开的谜题还多,看来需要召唤超能力的修理小精灵啦!

网友I:
修到了 那个电阻搞了下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修到了 那个电阻搞了下好了

显卡晶振电阻吗?不好用

网友(2024-06-07):
兄弟你这台电脑搞定了吗?我今天也碰到一台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
修到了 那个电阻搞了下好了

兄弟,是哪个电阻啊,一样的维修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兄弟,是哪个电阻啊,一样的维修问题

显卡旁边胶里面的一个

网友A:
早修好了早修好了

网友:
什么问题分享下呗

网友(2024-07-12):
引用 网友A:
对了  买的工厂BIOS和论坛的一共6-7个都一样  bios都刷过没用

楼主,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?

网友:
遇到一台  哪位师傅搞定了分享下

网友(2024-11-16):
刚搞个DELL 台式机。2黄7黄。整了半天是内存坏了。

网友(2025-06-04):
引用 网友A:
早修好了早修好了
哪里的问题,能说一下吗,大家给你出谋划策,修好啦至少说一声哪里问题呀

网友:
遇到一个戴尔3500大短路,CPU供电故障,不知道有该机型的电路图吗?

网友:
今天也遇见台开机不显示,但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,大小写也能切换。检查切换芯片,供电那些都正常。你的是什么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