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

楼主(2024-03-07):
安钛克550W TNY280 附近一电阻,看了芯片图纸D漏极接这个电阻,图纸上测试电路470欧。这个色环电阻,怎么看也不像是这么小的。

网友A:
好像是22欧姆的色环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22欧姆的色环电阻。

我百度了半天比了无数个图片,找了一样色环的,说是2.2R的。但是电阻体积大小不一样,哎

网友B:
应该是2.2的,大小功率不一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2.2的,大小功率不一样?

体积大小不一样,原来的小一点,百度的大一些,色环颜色都一样

网友:
1/4瓦的保险电阻2.2欧姆,用同规格的绕线电阻换就行了

网友:


网友:
注意功率要求.,,,,

网友:
红红金金黑,2.2欧姆限流电阻居多。

网友:
2.2欧姆电阻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电阻怎么区分阻值,色环不是标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