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师T58-TX1 板号 6-71-N85H0-D02B 待机0.001 不触发。

楼主(2024-03-07):
机械师T58-TX1 板号 6-71-N85H0-D02B故障:
待机0.001 待机电压只有3.3V 。不触发,5V触发之后才有的。求维修思路,没有方向了。

待机芯片也换了一个,这个第6脚还是只有0.7V 有点不正常。。。

答案:在4楼

网友:
等待结果。

网友A:
查EC待机条件,还BIOS上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EC待机条件,还BIOS上否正常

看图片。

找到原因了:
ac_in# ec适配器检测信号 要低电平有效

网友:
等待最终维修结果公布,含检修思路。

网友:
ac_in# ec适配器检测信号 要低电平有效也属于ec的待机条件

网友B:
acin适配器检测啊,有点像神舟以前的slg55448v内存pg拉地acin,导致不过隔离的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cin适配器检测啊,有点像神舟以前的slg55448v内存pg拉地acin,导致不过隔离的样子

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的保护隔离 烧焦过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