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学习主板维修的笔记]主板的复位电路,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主板维修的笔记

楼主(2024-03-08):
打算入行,在学习主板维修,最近学习到了主板的复位电路,笔记和大家分享一下。 如有错漏之处,还请不吝指出赐教。

复位电路:

        1. 复位电路确保芯片在启动和运行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。
        2. 复位电路的功能主要包括:
                a. 初始化状态
                b. 系统稳定性,确保系统能够从异常状态恢复,避免不可预测行为
                c. 电源波动保护,避免芯片损坏
                d. 芯片健康检测,比如过热,电压异常等。
        3. 太多问题会导致系统不稳定,比如软件错误,硬件故障,资源耗尽,外部干扰,安全漏洞,这些都需要复位电路去纠正,保护芯片和整个软硬件系统。
        4. 对于主板来说,复位会让信号归零(对电压,时钟不影响,只是把所有信号回到最初始状态), 复位的是地址线,数据线,控制线和信号收发(TX RX)。
        5. 复位信号是低电平触发。主板正常工作时候复位是高电平。
        6. 复位电路 = VRM_PG + ATX_PG(SYS_PWROK) + PCH + CPU
        当整个主板的电源都准备好了(VRM + ATX,核心供电和系统供电),PCH会收到SYS_PWROK信号,PCH向CPU发送PROCPWRGD,然后PCH发送PLTRST (Platform Reset)信号给IO,进而去复位每一个设备。PCH也会向CPU发出PLTRST_PROC#信号去复位CPU。CPU电源的PG信号是复位电路的源头,PCH是信号的加工厂。
        7. 复位电路一定要在供电电路和时钟电路全部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工作。
        8. 复位电路工作需要以下信号 (以H100-300系列为例):
                a. 开启信号 SYS_PWROK
                b. CPU必须收到PROCPWRGD (Processor Power Good,处理器电源好)信号,也就是说,CPU必须装好,不能有空焊断脚之类的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c. CPU收到VCCST_PWRGD (Voltage Common Collector Standby)信号
                d. BCLKP/BCLKN  (Base Clock Positive/Negative)基础时钟信号,这里是DMI总线的时钟
                e. PCI_BCLKP/PCI_BCLKN CPU中,PCIE管理模块的总线时钟信号
                f. CLK24P/CLK24N CPU 24M的参考时钟信号
        9. 测量时,先测对地值(在CPU脚座里面测),再测电压,再上CPU。对于最后的PLTRST信号,可以测量PCIE的A11脚 (PCIE中间格挡左上1脚)平时高电平,复位的时候低电平一闪而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