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v芯片输出不良

楼主(2024-03-08):
dell 5v芯片输出不良。由于当时修得太快了,没有拍到图片,之后有遇到图片我一定附上来

正文:

1、 最开始我拿到机子的时候0.22的电流,然后我里面找到了PWRBTN信号,测量后发现触发。

2、触发后,我测了1.8v的开启信号有问题,不良。示波器上面显示的波形。然后我发现这应该是有什么东西输出稳定。

3、 我又回去找这个开启信号是从哪里发出来的,发现是3V和5V芯片一起发出来PG信号,那么3V/5V芯片肯定有问题,不知道是哪个而已,那我就按照平常的来,供电,开启,线性,PG这几个来查。

4、 供电,开启都正常,PG输出不稳定。在看了一下3v线性没有问题,5v线性有问题,不到5v,4.9v。换了线性的滤波电容,发现故障依旧。那我就直接换5V芯片,换完5V芯片后,电流一下子就上去了。到了0.5A的电流这快板子就基本上开机了

网友:
这个有用,谢谢楼主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