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升机!华硕G531GW 风扇起飞,6900/min。

楼主(2024-03-08):
华硕版号G531GW,把论坛的bios都刷了一遍。都可以亮机,就是风扇都是满转速的起飞。
进pe也是满转速,
进windows系统满转速,
进bios界面也是满的。最高6500转,bios都显示6900-7000转了。
哪位坛友能解决么?红牛伺候管饱!!!

网友A:
看成了红票票管饱,弄半天是红牛管饱

网友B:
你看看进BIOS 里面CPU 温度是多少啊    看看能不能有惊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看看进BIOS 里面CPU 温度是多少啊    看看能不能有惊喜

bios界面,windows界面,cpu温度都是正常的。好40度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成了红票票管饱,弄半天是红牛管饱

一个风扇乱转不至于红票管饱吧。那么财大气粗呢

网友:
幸好我没有看错哈

网友:
看下温控和ec读取风扇和温度的smb总线

网友:
会不会风扇插口接触不良?

网友:
用你原机的 找某宝叫人合成一下 就行了

网友:
前面那个也是微信号下面是手机号码,需要你提供原机bios和亮机bios给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