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,鑫谷650w爱国版本pfc是场管型号

楼主(2024-03-08):
就是我手指的这个管子,表面的型号炸胡了看不清楚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谢谢分享

海韵之恋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
网友A:
N沟,电流,耐压合适就可以代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N沟,电流,耐压合适就可以代换

说错了,不是pfc的管子,是pwm的管子

网友:
20n60就行,通杀

网友:
10n60就行.。。。。

网友:
随便找个600V以上耐压的100A以上的就可以

网友B:
各位大神是怎么分辨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各位大神是怎么分辨出来的

看同功率的电源和经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650W电源 20A的管子就行,可别选太大电流的,用不着。

网友:
可以参考同等功率的电源拆开看(对比),简单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