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FA706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4-03-08):
接客户送来的华硕天选,故障是不开机,拆掉电池单用电源不开机,单用电池是可以开机,只是客户说放置时间太长了,电池也没电了就开不了。拆开机器后上图片,这上家不知道脑电路是什么原因,把CPU显卡上附近涂满了导热硅胶,我感觉这东西多了也没啥作用,清理好长时间才清干净。电源接口保险有20V进来,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G极没有电压,当然后边也不会有电压,单电源也就不能开机了。控制脚的电压是由充电芯片发出的,测24780S的供电28脚有20V,开启电压,6脚ACdet有2.68V,5脚ACOK在电池插上去后也有3.3V,正常。3脚 4脚是开机管子的却始终没有电压,换了充电芯片也没有,再把两个管子换掉后电压出来了,可以充电了,单用电池也能开机了,附上电路图和BIOS。 华硕FA706板号DABKXBMBAD0 REV:

网友:
所以是管子坏了?那充电芯片是怎么检测到管子坏掉从而不给出开启电压的?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