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U502的型号 网驰 1660 6G

楼主(2024-03-08):
(图片)

网友:
U502
COMMON
SOT23_5_EFU
GS7612S5MA-R

网友:
厂家售后退回来的卡.  都没拆,直接标二个位置的元件坏.  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.

网友:
U502   U3   二个位置. 应该是通病.      具体要等配件到才有结果.

网友:
U3 修好二片.  还有一片U502的,换了没用. 还是不亮.  跑U502的电路 不好跑.

网友:
我决定,把这个贴子拉长.

U502换了, 还是没有电压.

下图是公版图上的  4脚EN.

网友:
上面的EN 来自于U508   发现U508 没有供电.

追3V3_SEQ ,发现没有EN

追PS_5V_PGOOD  发现下面的芯片没有产生EN.

MP147DJ 换过,还是没有PG.  但是转换出来的5V电压是正常的.

查PG.  R87 R112  R82 跑PG跑线,因为公版图,查到三个位置了.  电阻都没装.

拆了R113  0电阻, PG电压只有0.3V   陷入死局.

网友:
补一下U510   U4的图片.

在R82的位置,加了个10K电阻,无效.  想做上拉的,没用.

后再直接上了个0电阻.  至此,上面电压都出来的.

原以为好了,发现上面三个电压正常了. 下面的主供电没有.

网友:
查到Q501 是U504 的EN.     图线上是U903,这个型号的显卡上的 U504

Q501 复合管.  1.4脚接地. 5.6相连, 正常是2进3出.   现在2进有,3出电压没有.   更换后还是一样.

怀疑电源管理芯片问题.

修到此结束.等芯片到了再说.

有一点不明白的,就是MP1475DJ 的PG.断后面,只有0.3V. 用R82上拉后有3.3V   R113接后,会被拉低.
这个上拉电阻,厂家为什么会省掉...

网友:
当你修到这个型号的卡,再按上面的思路走走吧.  显卡太难修了. 主要是没图,靠公版图猜,太难了.  还好这个图改的不大.
大家不要太保守,把思路放出来,一起成长.一起进步.

网友A:
5V PG是由5V 10K上拉4.9K下拉分压而来,在U509旁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V PG是由5V 10K上拉4.9K下拉分压而来,在U509旁边

谢谢. 我去查一下.

网友:
R113在PG前端.  我拆过R113  PG还是低   所以你说的思路行不通.

网友:
通病是3.3seq没有,导致1.8v开启没有。我修过10多张,故障都差不多。

网友:
5v稳压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