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110M主板无cpu供电

楼主(2024-03-08):
一张技嘉的H110M主板无cpu供电,量测CPU供电芯片,供电芯片开启信号VR_ENABLE只有0.26v,正常应该有3V左右,这个信号是由vin经DAR19和DAR23分压产生。测DAR19一端12v,另一端0.26V左右,怀疑DAR19和DAR23有问题,但是拆下来测量又是正常。各位大神们,这是不是cpu供电芯片坏了?还是那边IO的VTT_PWRGD问题?

网友A:
这肯定不用想啊,肯定是vttpwrgd的有问题,没发出高点评,直接被拉到地Dar19这个电阻才会分压这么多,你把这个电阻拆了,发现没问题,那就肯定是lo那边出问题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肯定不用想啊,肯定是vttpwrgd的有问题,没发出高点评,直接被拉到地Dar19这个电阻才会分压这么多,你把 ...

这个 VTT_PWRGD是直接到IO的43脚,由IO发出。以前H61的主板是由CPU_VTT控制,H110M的主板好像不一样,查图纸就只是连IO的,这是不是说是IO坏了?

网友:
io没发出vttpwrgd,只有两中可能1 条件不够 ,2io损坏。大部分是条件不够,vccio电压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 VTT_PWRGD是直接到IO的43脚,由IO发出。以前H61的主板是由CPU_VTT控制,H110M的主板好像不一样,查图纸就只是连IO的,这是不是说是IO坏了?

你去查一下vccsa有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 VTT_PWRGD是直接到IO的43脚,由IO发出。以前H61的主板是由CPU_VTT控制,H110M的主板好像不一样,查图纸就只是连IO的,这是不是说是IO坏了?

以前h61的cpuvtt,不应该是一个上拉吗,跟控制没什么关系吧?当然cpuvtt也要有,同时io也不拉低。

网友C:
还没见过CPU供电的en开启是直连的,拆信号三极管

网友:
要不换个IO 试试

网友D:
量下8脚对地电阻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没见过CPU供电的en开启是直连的,拆信号三极管

但是搜索图纸“VTT_PWRGD”这个关键词并没有发现连接其他电路了,只有显示IO的43脚和DAU1第8脚这两处 ,真是百思不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量下8脚对地电阻看看。

DAU1第8对地阻值大约是100欧左右,这应该是不正常的,但是问题是那里拉低了这个阻值,是电源芯片本身故障还是连接第8脚的相关元件,又或还是Io?

网友:
把电源芯片拆了测量电压和阻值

网友:
此主板是电源管理芯片ISL95858损坏了,更换后供电正常!谢谢大家~~~(忘记来填坑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