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Q173不开机,公共点没有19V电压,一般是什么原因,

楼主(2024-03-08):
惠普TPN-Q173不开机,公共点没有19V电压,一般是什么原因,公共点没有短路

网友:
直接飞线,可以吗

网友:
检查隔离保护电路,看看是不是正常?

网友:
查下PQ1002和PQ1003好坏以及通断

网友(2024-09-22):
DAG35AMB8E0 图纸与点位

DAG35AMB8E0 HP 15-ax240tx 点位.bdv

网友:
查保护隔离电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