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烤鸡 甜甜圈 跑3D正常,, 看电影10分钟左右蓝屏死机重启

楼主(2024-03-08):
笔记本烤鸡 甜甜圈 跑3D正常,, 看电影10分钟左右蓝屏死机重启, AMD处理器+3060独显---求思路
BIOS刷过,bios各种设置模式也换过,电压没发现问题,电容也换了,,,
CPU,,还是显卡  ????

网友:
锐龙cpu通病。
  除了换cpu能好。还有就是 关闭睿频。

网友A:
换个电源试试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电源试试呢

这个可以忽略

网友:
难搞,我也有一台类似故障

网友:
看蓝屏时是什么错误代码

网友:
AMD的U?那我也投CPU一票

网友:
建议把集显驱动禁用掉试试看是不是cpu问题。

网友:
换硬盘内存依旧的话 直接换U

网友:
用手摸下哪个热。

网友:
重植cpu有一半可能性能好

网友:
不是cpu就是显存。。。

网友:
看电影时候涉及到硬盘读取和写入比较多,所以会死机!

网友:
给你个案例参考:戴尔灵越5370蓝屏重启,更换95859a解决!

网友:
AMD 直接干U了

网友:
AMD U 不行就换

网友:
先把CPU 重新植株试一下!

网友:
锐龙低负载死机,高负载正常,换U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