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片杂牌H55,自检完成正常亮机,后反复重启,循环

楼主(2024-03-08):
如题,自检亮机后,该进系统了,就重启,反复此过程,刷了bios,换了内存,cpu,电源,确定是主板问题,U盘,SATA硬盘都不能引导,进bios设置不会重启,也能保存,请教大家,这应该重点查什么地方?感谢

网友A:
插个独立显卡上去试看

网友B:
CPU座子看看吧,感觉像是CPU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插个独立显卡上去试看

I5-750,用的亮机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座子看看吧,感觉像是CPU的事

好,打值看看

网友:
示波器测一下,是先没vcore_pg还是先没vcore_en.感觉cpu供电问题。

网友C:
修台式主板的,,,我们现在都不修了,,直接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修台式主板的,,,我们现在都不修了,,直接换

为什么呢,6代主板以上差的主板2手也在200到300左右,好的400到500左右,10代以上至少都是400多块钱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修台式主板的,,,我们现在都不修了,,直接换

直接换,维修费至少会到300以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呢,6代主板以上差的主板2手也在200到300左右,好的400到500左右,10代以上至少都是400多块钱了。

你这个价格可以  你要我去给你收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台式主板的,,,我们现在都不修了,,直接换

维修是一种乐趣,不一定是为钱的

网友:
后续,求更新。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直接换,维修费至少会到300以上了。

这供电问题你收300?就算换桥也要不了300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供电问题你收300?就算换桥也要不了300吧

我说的换板,就算板子差一点,再老一点,

网友:
淘个二手主板给换上,板子留下练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