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 TPN-C125 笔记本不开机,求救

楼主(2024-03-08):
客户送来一台TPN-C125 (主板为AHL50/ABL52  LA-C701P)笔记本,故障为不开机,拆机检查(本人不会芯片维修,只会偶尔捡漏,高手们别喷)发现主板BU2芯片(RT8243AZQW 丝印 8A 封装QFN-20 )严重发烫,怀疑它坏了,某宝购回换上依旧发烫,索性不修了,整体换主板算了,继续购回主板一块,满心欢喜换上依旧不开机,但是BU2芯片温度正常了,从笔记本上拆下主板裸板(只接内存条、风扇、开关机小板)测试还是不开机,换内存条、电源还是不开机(风扇不转、散热器不发热),判断主板有问题(以前碰到过,换个主板就好了),让卖家又重新发来一个主板,裸板测试还是一样,找来不同品牌内存条、电源换上问题依旧,裸板都不开机,茫然了……突发奇想,插上电池试下(插电池的时候电源插座指示灯由亮变灭),奇迹发生了,风扇转了,断电连上笔记本,各种接口全部接上开机正常进入了系统,使用一切正常,断电拔下电池(电池是坏的,系统显示电量为零)在开机又不开机了,插上电池也不开机了,只有把电池通断几次,偶尔有一次会开机,开机后只要电池和电源一直不拔下,正常关机、开机都没事,这是啥问题,什么配件或者零件坏了,修理费贵吗

网友A:
万用表都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都没有?

有,不会修,不知道测哪里,啥也不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