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T8613E引脚问题

楼主(2024-03-08):
主板上的IO芯片,IT8613E,引脚28#是sys_3vsb。此脚由主板3.3V供电,正常待机应该是3.3V,
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下此脚待机会偏低?比如只有0.2V,或者0.4V,主板不能触发,上拉电阻另一端正常3.3V,
尝试将28#引脚引入3.3V,也是无法触发,此时电流会到达0.12A(待机时0.056A)。
怀疑IO故障,换过IO芯片依旧如此。

12脚3.3VSB正常。
请问各位大师,除了IO本身故障,还有什么地方影响到此信号的?
还是芯片自身有哪里保护了?

网友:
已解决。找到问题是外围电路短路引起IO此脚拉低。

网友:
电容,我就碰到了的,3.3拉到只有1.4了

网友:
翘起28脚打值,低的话跑线路看那个元件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