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哪个同行在修华为主板,求个BIOS

楼主(2024-03-08):
前两天,接到一台华为笔记本NWM-WFQ9 机器,板号:DAH98PMBAB0 故障是:开机0.6A 不跑码,从论坛下载一个BIOS (写明不认声卡)刷了亮机,发现确实也不认声卡,后面刷了几个,也是不认声卡,有这个BIOS ,或者这个机器老哥,可以帮忙一下,红包酬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30904-1-1.html这个现成的

刷过了,声音依然打X,用华为管家打的驱动,然后是系统更新过到WIN11 最新版

网友B:
谢谢大家,已经解决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大家,已经解决

兄弟,你是怎么解决的? 我也是没有声音,喇叭X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兄弟,你是怎么解决的? 我也是没有声音,喇叭X。

你是怎么解决的? 我也是没有声音,喇叭X

网友:
你是怎么解决的? 我也是没有声音,喇叭X

网友D:
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??刷了一个一样的问题,喇叭打岔没有声音。。

网友(2024-04-18)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??刷了一个一样的问题,喇叭打岔没有声音。。

论坛两个BIOS刷了一样声音打×,你的修好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??刷了一个一样的问题,喇叭打岔没有声音。。

我的也修好了,重新装系统再装驱动才能打上声卡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