盲修七惨红b450主板

楼主(2024-03-08):
今年不顺,遇到两个笔记本都是cpu挂了,没修好。于是在闲鱼收了一张amd的主板来找找存在感。
这个主板到一眼就能看出来被修过,bios是新焊的。

话不多说,先干bios无果
然后看波形,属于反复重启那类,不插内存就卡内存,插内存就过内存就重启。估计是没过u,老老实实测电压吧,除了没有rtc其他都正常,这就怪了,一般来说没有rtc是不触发的,这二货居然不一样,然后测量rtc对地只有64,正常500多,这好办了,要么io挂了把它拉底,要么就是相关电龙微短拉底,从简到难,先扣电龙,我习惯先扣大的,运气真好,上来扣了一个就ok了,上电亮机

网友:
谢谢,师兄分享上传维修经验。

网友:
超级小的贴片也能造成反复重启?大神 你可启发我了

网友:
楼主写文字也带口音啊

网友:
腐蚀,短路

网友(2024-05-22):
感谢感谢~~一片B450反复重启  也是RTC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