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24-03-08):
蓝宝石rx580GPUz功耗异常,有大佬遇到过没?
window

网友:
同样遇到了

网友:
解决了吗 求告知

网友:
同问 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加焊核心 试试

网友(2024-04-15):
显卡背面有个U1000与门的第4脚输出是不是3.3V这个脚不是输出不是3.3v的话就会导致这种情况,可以把4 ,5脚连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