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U盘写保护

楼主(2024-03-09):
客户一个闪迪U盘被写保护了无法格式化,请教维修大佬们,怎么去掉U盘写保护?非常感谢!
格式化
U盘

网友:
优盘多大的要是32g一下没意义修了才十几块 要是128以上也就几十块

网友:
没啥好办法,就量产工具,我去写保护都是用量产工具,优盘那么便宜研究它干啥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