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990 的高架桥维修

楼主(2024-03-09):
A1990 不显示 有显示无背光
背光高压供电短路,拆掉所有供电电容,依然短路,对地阻值约8欧姆,尝试烧鸡无效,只能把屏幕供电架空走高架。从背压
二极管
后面滤波电容到,显示排线接口都走高架,直接接到背光供电接口上,修复测试稳定
无背光
window
不显示

网友:
这个是板层短路了吧 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