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NM-D741电流1.4A不出DRAM_RESET,无显卡供电

楼主(2024-03-09):
拯救者NM-D741,SYSPWROK已出,CPU_PLTRST已经为高,但不出DRAM_RESET,PLTRST也为高,求个思路。这个板两个BIOS跟南桥很近,以前上家刷过BIOS.
另一个问题是有些元件边上标注OPT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往前查PXS_RST_N

网友:
进了学习一下

网友:
也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显卡供电

网友:
修好没想知道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不出显卡供电的

网友:
遇到一台y9000显卡供电有时可以有时没有,换了主控芯片好了

网友A:
桥发出的内存复位奥,对了,兄台咸宁哪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发出的内存复位奥,对了,兄台咸宁哪的?

咸宁温泉的

网友:
0.8A到1A反复重启,是不是

网友:
正好需要这个芯片的电路图。

网友(2024-04-28):
遇到一台短路的,电容扣掉装起来开机大小写亮不显示,测量也是不出显卡供电---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直接换南桥

网友:
测内存SMB 数据 看看呀    3.3V  买个内存假负载

网友:
pxs rst  有没有2.7v左右

网友:
找个维修店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