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-AN515-52版号LA-F951P r1A奇怪问题

楼主(2024-03-09):
大家帮忙分析一下,宏基八代的游戏本主板,客户拿来就是待机0.1A触发后掉到0.01A,松开开关又回到0.1A.摸着桥已经发热。开始没有研究直接换了全新SR40B的桥,故障一模一样。换了EC刷了程序,BIOS刷了也是一样。大家看时序这个主板待机应该是只有+5VALW,按下开关触发后,+3VALW才出来的。但是现在待机直接就有+3VALW了。SY8286BRAC芯片3V的12脚开启并没有产生,11脚有3.4V。但是+3VALW就产生了,并且RSMRST的EC端上电100欧姆,没有发出。肯定是时序错乱的。前面的时序都对EC-ON都有,就是开关到+3VALW就开始不对了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?谢谢了

Acer Nitro AN515-52 Compal LA-F951P r1A PDF .pdf

网友:
上来就换了桥跟EC半开工夫没了

网友:
有个芯片转出来的3.3V进桥的,正常待机是0V,如果有3.3V,待机+3VALW就有3.3V,查一下这个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