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飞天ui41rD3单插电池可

楼主(2024-03-09):
神州飞天ui41r D3 单插电池可以开机 再插适配器就断电 单用电源不开机 测主板保护隔离电路第一个场管击穿 换后故障依旧 换南桥旁边这个电容后故障解决

网友A:
这个电容坏了吗?你测出来的所以换了就好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容坏了吗?你测出来的所以换了就好了?

在论坛查的 此机通病 换的330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