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vostro3653存了CMOS不触发,放电后可以

楼主(2024-03-09):
板号14088-1,存CMOS不触发,求图纸

网友A:
下到图纸了,RTCRST SRTCRST电压都正常,32K也起振了,找不到原因了

网友:
楼主修后,回一下,看看啥问题,

网友B:
桥有问题,而且这种桥,品牌机根本不装散热,90%都是桥出问题。厂家故意的

网友:
通常放一下电就行了啊

网友:
换桥就完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到图纸了,RTCRST SRTCRST电压都正常,32K也起振了,找不到原因了

哪买的图纸?

网友:
论坛里面有啊

网友C:
你得搞清楚放电后它是上电自动触发还是手动触发,如果自动触发,证明手动触发条件不充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桥有问题,而且这种桥,品牌机根本不装散热,90%都是桥出问题。厂家故意的

你错了,这个桥安装散热片完全是为了好看,还有就是心里作用。我们县医院一直都是用的dell主机,十几年了,各种型号都有,上百台电脑,还从来没有说有坏主板的。重要的是,医院的电脑都是很少关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错了,这个桥安装散热片完全是为了好看,还有就是心里作用。我们县医院一直都是用的dell主机,十几年了,各种型号都有,上百台电脑,还从来没有说有坏主板的。重要的是,医院的电脑都是很少关机

图中这一批型号有十年以上了,虽然已经报废掉没人用,但是废品库房里面随便拿一台出来都能正常使用,所以说这散热片根本可以不用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错了,这个桥安装散热片完全是为了好看,还有就是心里作用。我们县医院一直都是用的dell主机,十几年了 ...

你运气真好,100多台都没坏的!
但我真见过有坏主板的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你运气真好,100多台都没坏的!
但我真见过有坏主板的!

不是说运气好,只能说明为什么桥没有散热片也没什么影响。当然,电脑正常工作的时候,桥是60度或者80度,我们用手摸肯定会感觉很烫手,但是它本身的承受温度要高得多,而且厂家用的高温锡,

网友:
图纸论坛就有,点位我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是说运气好,只能说明为什么桥没有散热片也没什么影响。当然,电脑正常工作的时候,桥是60度或者80度, ...

还有就是品牌机BIOS功能都阉割完了,这南桥没有重活要干,但凡超超频,或者多插几个硬盘都吼不住,品牌机连SATA口都阉割的没几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得搞清楚放电后它是上电自动触发还是手动触发,如果自动触发,证明手动触发条件不充分

不存CMOS信息,直接关了能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