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电池有电的,断电就清零

楼主(2024-03-09):
主板上电池有电的,断电就时间设置清零,要按F1跳过,测过电池针脚3V电压正常,会不会是电池供电电路坏了
主板
电池

网友:
重点查一下COMS电池到南桥的线路

网友:
RTC电路需要好好检查一下。

网友:
前面是开机换电池,估计肖特基二极管损坏可能性大,问题这个二极管长什么样都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