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09):
这种双排触点的qfn芯片如何焊接求大佬指点
芯片
window
求助

网友:
需要先将芯片上植球,然后再焊到主板上。

网友:
焊盘和焊脚都处理好,直接用热风枪吹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需要治具,值好球才能焊接

网友:
这EC焊接没啥难度,控制好中间焊盘的锡就行了,引脚上锡直接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