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87-plus不触发

楼主(2024-03-09):
IO 64脚SLPS3#待机电压是高电平,正常应该是低电平,请问这个如何维修,大佬们给点思路,小弟谢过了

网友A:
本身就是高电平,你触发之后才会有高低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本身就是高电平,你触发之后才会有高低高,

另外一块待机时候是低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本身就是高电平,你触发之后才会有高低高,

另外一块正常的待机时候是低电平,触发后才是高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