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显核显一起用就闪屏,怎么回事?有没有人遇到过

楼主(2024-03-09):
视频里是启用核显后就闪屏了,但是禁用核显或者禁用独显都可以正常使用,这是什么鬼故障,有时候开机2个都启用会正常,但是跑鲁大师显卡的时候就会蓝黄屏,有代码可以看末图,求大神给个指导

网友A:
cpu  核显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  核显有问题。

但是把独显禁用单独使用CPU核显又不会花闪屏也能跑分

网友:
换U吧,基本可以搞定

网友B:
先软后硬,做个系统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软后硬,做个系统看看

做了几个了,还是一样的,用核显开机启用独显也会闪屏花屏

网友:
感觉是电源功电有问题,两个显卡功率大了纹波大,电压稳不住。用示波器查一下CPU的各路供电和独显的供电。

网友:
试一下原版镜像安装,然后联网自动更新驱动,不要用第三方安装 看看行不

网友C:
闪屏的时候外接看看正常吗?

网友D:
有没有可能你屏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可能你屏有问题

不可能吧,因为使用双显卡的时候跑分会黄屏代码看末图,禁用任何一个都不会

网友E:
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呢

不是的,因为跑分会报错重启

网友:
遇到过内存条的问题

网友:
最新情况,用鲁大师安装了2017年的核显驱动,可以正常使用,但是还是会闪屏,鲁大师跑分可以过去,甜甜圈也能正常运行,卸载核显驱动也会闪屏(主板未断电反复重启测试)后安装核显驱动2017年的,安装好重启就闪屏,重启后也没闪屏,然后鲁大师跑分可以过去如图,分数正常,搞不定了

网友:
查下供电,,,

网友:
外接显示核显驱动卸载后跑到这里蓝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闪屏的时候外接看看正常吗?

外接正常,但是跑mark11跑不过去

网友:
建议换个大功率适配器试试

网友:
CPU 带的核显坏了!

网友:
显存测试正常吗?

网友:
感觉像是供电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