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丝印24HCN 镜面贴片元件是什么?

楼主(2024-03-09):
今天周末休息,就把以前坏的相机拿出来修修尼康相机Z7II的一个电源板

本来上面接口排线掉了一个很小的电阻还是电容什么的
然后就给焊盘上锡
忘记了给反面垫个东西不小心就把这个元件压坏了
这个丝印用相机拍了之后放大看好像是24HCN
是个镜面贴片元件。
求教各位大神这个元件是什么东西,三极管
在哪里能买到这个元件啊

网友:
TVS 或者肖特鸡

网友A:
不是三极管,感觉是个稳压二极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三极管,感觉是个稳压二极管。

应该是稳压二极管,之前在主板上没见过这种镜面贴片的。这两天又拆了一台奥林巴斯的EM5一代相机的主板研究,这种相机主板上用的还挺多的镜面贴片元件。不过奥林巴斯上这个可能年代比较老,上面的丝印字太小了,看不清楚。等我弄个放大镜或者微距放大的镜头来试试看能不能拍下这种元件。把奥林巴斯上这个拆了之后看是五个脚的元件

网友:
建议跑线路查,画个图出来,分析一下。我在理光相机上见过,看见是三个脚,以为是三极管,其实不是。时间长了,不记得了。

网友:
24HCN,建议用万用表量一量,看到底是个什么管子。

网友(2024-04-11):
经过一段时间寻找,再另外一个奥林巴斯的相机主板上找到相同大小的镜面贴片元件。同样是5脚的芯片,大小一样。
按照之前查的一些资料,可能是稳压器
另外这种元件的丝印标记的名称不是唯一格式的,
比如这块奥林巴斯的元件丝印是36SUBI

网友:
而另一块上面的丝印是025UNM
这为查找这个元件的类型和PDF增加了很多难度,难怪前面一直找24HCN找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