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260 笔记本屏幕无背光维修一例

楼主(2024-03-09):
手上一张X260笔记本屏幕,由于使用了一个杂牌电源,上电不到一分钟,上电不到一分钟,烧了。过后万用表测量电源输出电压, 37.8V,正常是20V,超出近乎一倍。同时烧毁的还有主板。屏幕的型号,参数供参考。这是个高分的 1920*1080. 想法是能修好了装到x280上,x280目前用的是一个普分的屏幕,简单查了一下,两个型号电脑都是12.5寸的屏幕,尺寸一样,替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
先得修好坏了的屏,用x260外接上这个屏幕, 开机后没有报警,用强光手电仔细查找,终于在屏幕左下角看到屏幕有显示,可以确定只是背光坏了。有修好的可能。
小心撕开不要触摸的保护膜,撕的过程中用刀片配合,尽量不撕坏。撕开后露出电路板。

手头没有图纸,只好拼感觉,首先看到的是这个中间位置的保险F2,TK。参数标记63V 1.5A。 用表量了一下阻值,开路。 没有找个同型号了,换了个差不多的碰碰运气,换好后检查一下附近的器件没有短路,上电测试,竟然亮了。
用胶带粘好保护膜,看上去还不错。

网友:
装在X280上,点亮无压力。还没有上B壳的样子。

网友:
面板品牌LG Display (LG Display)面板型号LP125WF2-SPB2
面板尺寸12.5英寸面板类型a-Si TFT-LCD, 液晶模组
分辨率1920(RGB)×1080, FHD, 176PPI像素布局RGB垂直条状
显示区域276.48(W)×155.52(H) mm外观尺寸290.5(W)×170.7(H)×2.85(D) mm
可视区域279.6(W)×158.94(H) mm表面处理雾面
面板亮度400 cd/m² (Typ.)对比度700:1 (Typ.) (TM)
可视角度80/80/80/80 (Min.)(CR≥10) 左 / 右 / 上 / 下工作模式IPS,常黑显示,透射式 【屏库版权所有,严禁抄袭】
IPS硬屏系列:AAS, ADS, AHVA, FFS, HIS, IPS, New Mode2, PLS, SFT, Vistarich
VA软屏系列:ASV, FSA, HVA, MVA, PVA, SVA, UV²A, VA
最佳视角全视角反应时间35 (Typ.)(Tr+Td)
显示颜色262K , 50% NTSC光源类型WLED , 12K小时 , 含LED驱动器
工作频率60Hz  【屏库版权所有,严禁抄袭】
120Hz (60HZ输入):内置MEMC电路
120Hz+120Hz:120Hz面板+120Hz背光
240Hz (60HZ输入):内置MEMC电路触摸屏无触摸
外观样式薄屏 (PCBA平直, 厚度≤3.2mm)面板应用笔记本
信号接口eDP (2 Lanes) , eDP1.3 , HBR1 (2.7G/lane) , 30 pins , 端子
驱屏电压3.3V (Typ.)
工作环境工作: 0 ~ 50 °C ; 存储: -20 ~ 60 °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