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2258XT开卡工具实测可用

楼主(2024-03-09):
七彩虹SL500 320GB ,主控芯片 SM2258X   故障现象开机卡自检,分区分不动,不能格式化,网上买的开卡工具,开卡后恢复可用 一切正常!

SM2258XT_IM3D_R0626C 89,A4,64,32,AA,01.zip

网友A:
我的指思256g固态,里面颗粒被擦除了,只能看到264三个数字,开卡软件太难找了,下载了一堆都不能用。

网友:
附件下载不了呢

网友:
感谢分享,试用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指思256g固态,里面颗粒被擦除了,只能看到264三个数字,开卡软件太难找了,下载了一堆都不能用。

只要主控看得见都有办法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要主控看得见都有办法救

是的,按照主控来找开卡工具,芯片一般都会自动识别

网友:
应该可以下载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