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问题

楼主(2024-03-09):
在我的印象中,笔记本都是插入适配器后才有待机3/5v,不插适配器的话要按开机键才出3/5v待机电压。
本人修的本不多,最近发现hp本插适配器也要按开关后才有3/5v,
hp就是这么设计的吗?

网友:
不一定,分型号,设计习惯,其他本也有

网友A:
暗影精灵都是插电瞬间3v先出  然后和bios沟通后 ec关闭3v 开启5v  白灯亮 所以待机正常情况下 你会测到5v电感有电压  3v电感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暗影精灵都是插电瞬间3v先出  然后和bios沟通后 ec关闭3v 开启5v  白灯亮 所以待机正常情况下 你会测到5v电感有电压  3v电感没有

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精灵,反正待机下没有,开机后才出来,应该是时序出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