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有七彩虹A320主板的看看

楼主(2024-03-09):
如题,麻烦有此板的兄弟,给看看bios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多少?我测的是1.8V,但这种台机主板一般都是3.3v .因此不太确定是否正常!

另外,此板故障现象是CPU没有供电!芯片RT8878b  开启,供电正常!只有18脚VDDIO电压也是1.8不确定是不是应该是3.3v

多谢多谢

网友:
新款BIOS芯片1.8v供电。

网友:
AM4主板一般都是1.8V,如果BIOS芯片没动过,你看一下BIOS芯片型号是不是低电压的